[其它应用]
推荐芯片

楼主(2022-02-19):
芯片供电为3.3V,需带AD,LCD驱动。有QFP/SOP封装(脚位最好少于32pin),空载功耗小于50uA。
79F166A可以吗

网友A:
你的产品怎么供电的?

楼主:
电池供电,容量大概为500mA/h。

网友B:
你这个需要使用多久?

楼主:
6个月以上。

网友C:
还有什么特殊要求?

楼主:
考虑到产品可能需要液晶长期点着,所以程序上不能用stop或者睡眠模式

网友D:
驱动什么LCD?

网友E:
啊,那你就需要选择在低频下功耗低一点的芯片

网友F:
管脚小于32pin, 带LCD的不太可能。

楼主:
这么悲剧

网友G:
可以考虑FLASH的79F166A(44pin),spec你可以先看79F166的,79F166A是79F166的低压版本

网友H:
除了脚位不符合Lz要求,166A其他都很符合,而且在stop模式下LCD可以保持点亮

网友I:
stop模式是166A资料里提到的掉电模式么?

网友J:
是的。是的

网友K:
77P1652

楼主:
一般的LCD不刷新不掉电就可以长时间保持显示内容,不需要MCU刷新。

网友K:
或者 79F3252

楼主:
我不做睡眠是考虑还要定时检测电池电压,当然也可以用定时唤醒来做。一旦电压低了后还需要用LED指示灯来提示,要符合所有条件的话做起来有点麻烦。

楼主:
另外LCD屏上的图示在机器工作状态可能需要动态显示,所以做睡眠是没办法的情况下才考虑了。

网友L:
无能为力了。。。

网友M:
不睡眠还想做到50ua很难 只能跑低频 跑32768可以选择79f0819 28pin 带lcd驱动

网友N:
平均电流100ua以下可以满足要求,注意做好外部电路的省电

网友O:
SH79F0819-SOP28,规格书可以到中颖网站下,应该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P:
建议参考下SH79F0819试试

网友Q:
SH77P1652

试试这个,不错的

网友F:
如果考虑用,那就试试SH77P1652U,我这边有客户用在电池供电的测量工具上。

网友R:
上digikey上用参数筛选一下,很方便的。

网友F:
低功耗就不应该考虑78、79这类老古董了:圧降大,电源效率高不了。

网友M:
低功耗应该是开关电源+低圧降LDO这种方案比较合理。

网友S:
还有更加详细的 要求吗

网友O:
手册上不是有相关数据吗

网友F:
因该可以的

网友Q:
注意外围引脚的处理

网友E: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T:
可以考虑79F0819,工作电压:2.0-5.5V,LCD:4x12,8K ROM,SOP28;另外,楼主的产品是锂电池供电的话,可以考虑加一颗锂电池保护芯片366302或者366305,我们是中颖代理商,15年代理经验,常用的MCU和锂电池保护芯片有大量现货,有用到的欢迎随时联系。

网友U:
空载功耗是什么啊

网友V:
那就不能考虑低功耗了

网友W:
那得看看他本身的参数了

网友X:
都是现在可以买到的吗

网友Y:
可以请技术支持选一下

网友Z:
不需要单片机刷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