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TAG更新

楼主(2022-02-19):
AC, AD, ST, se
求大神啊!!!
1.jtag  今天下载程序的时候 keil 检测到jtag更新。。

2.更新之后jink 的灯就不亮了。

3.看来是固件出问题了。

4.然后就擦除固件(就是短接ERASE和TST的过程)
这时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硬件。

5.弄完之后 在给jtag上电 但是灯依然不亮 电脑这时却显示:“其他设备:未知设备”。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04897492/QQ/WinTemp/RichOle/9KA_3W[K3J1L~P)%7DBZ2VRYK.png

我看网上的教程 第5步之后不是应该:发现新硬件ATM6124……吗
为什么我的是未知设备啊?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E9BIPM$_%609%7D%60VS07%60VD9H1F.gif换了台电脑 依然是未知设备!

网友A:
JLINKV8啊?再重新按照之前的操作流程再走一遍,这个挺容易的了

网友B:
估计是你操作不对,再重新搞一下这个流程

网友C:
是不是你哪一步操作搞错了

网友D:
只要出来COM才行,不然就是重复操作以上流程

网友E:
我之前试过,挺麻烦的,如果可以还是换成V9吧

网友F:
V8得用XP或者win7的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V8得用XP或者win7的才行吧

还有这说法?换个系统试试去

网友G:
而且还必须是32位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