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程序能不能在代码里设定生成的hex文件名?

楼主(2022-02-19):
如题,有没有办法在代码里设定编译生成的hex的文件名
比如用什么#program 命令什么的
有没有人研究过这个旁门左道的技巧呀?

网友A:
在你的project上面点右键, 然后选export hex,就可以指定文件名了..

楼主:
你这要求,在post-built里面,用系统命令完成就可以了,例如renam,copy等命令,不仅能改名字,还能换地方

网友B:
这是编译器做的事情吧,IDE里面应该有。

楼主:
没有办法在代码里设定么,这样就可以根据#if 等条件编译生成对应的不同hex名字便于区别

网友C:
如果你看一下,你会发现是IDE是以环境变量的方式给编译器参数的,所以最简单的就是该post build。

网友D:
如果你想搞多种配置,你可以在项目属性里多做几个conf

网友E:
可以指定文件名称

网友F:
可以人为指定文件名称

网友G:
那会不会搞混啊

网友H:
最多可以设置多少啊

网友I:
那工程名会不会改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