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间电阻有多大

楼主(2022-02-19):
vcc与vss只有20多欧姆
是不是说明有问题了

只焊接了芯片,没有其他器件

网友A:
这个没有一个定值吧

网友B:
不同的引脚之前的也不相同吧

网友C:
跟芯片内部结构有关系吧

网友D:
这个参数影响什么呢

网友E:
有测试的意义吗

网友F:
能正常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