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发送新行的问题

楼主(2022-02-19):
串口助手上面有一个叫做"发送新行"的指令,
貌似是0x0d、0x0a,这两个字节是代表什么字符吗?
这个什么时候加,什么时候不加

网友A:
就是发送一个换行指令吧

网友B:
ASCII码:
0x0D回车0x0A换行
相当于/r/n了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这个就是回车换行的意思啊

网友E:
就是转义字符了

网友F:
ASCII码 可以自行对照

网友G:
先空格再回车是吧

网友H:
这个是最基本的常识啊

网友I:
需要换行的时候就加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