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 进入停机模式HALT有时候窗口看门狗会复位

楼主(2022-02-19):
stm8s003 进入停机模式HALT有时候窗口看门狗会复位

网友A:
停机前,最好把看门狗关了

楼主:
停机前喂狗了,然后也把窗口看门狗关闭(停止计数)了,就是进入halt前有概率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

网友B:
你停机前做喂狗操作,对于窗口看门狗的喂狗要注意合适时间点,你要注意这点。

网友C:
你确保这个喂狗时机是安全区域否?不然会导致复位。

楼主:
后来查了,开了两个定时器有问题,关闭一个后持续测试没有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D(2023-03-03):
不应该在定时器中断里读ADC,这样很容易造成定时器中断超时,当然看门狗工作也就不正常了

网友E:
停机前喂yixia1狗试试

网友F(2024-04-05):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G: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H: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I: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J: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K: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

网友L: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M: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N: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O: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

网友P(2025-01-08):
引用 网友A:
停机前,最好把看门狗关了

看门狗只有复位才会关闭,其他 一旦开启 无法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