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VCP 可用于 Linux 系统?

楼主(2022-02-19):
有两款产品分别使用F103 和 F072 做的虚拟串口 VCP在Window环境下使用OK。最近尝试在 Linux 环境下使用发现如下问题:
1. 两款均可被 Linux 识别,无需安装驱动,设备是 /dev/ttyACM0
2. F103  只能单向通信,从主机到设备;
3. F072  可以双向通信一次

网友A:
驱动可能要自己写

网友B:
可以明确:我们使用STM32的VCP产品作为/dev/ttyACMx已经使用数年。

网友C:
和Win10一样在Linux下面是完全免驱的,比Win10早很久!

网友D:
楼上才是高人啊,确实Linux下有很多都是免驱的

网友E:
另外win10抄袭了很多Linux的东西。内核马上都要用Linux了。

网友F(2023-03-03):
linux内核自带驱动,另外,windows其实也是自带了驱动,所谓的安装驱动只是添加了个inf文件来告诉系统调用自带的通用usb串口驱动,win10就直接即插即用,什么也不用装了

网友G:
很多都是免驱的吧

网友H:
Linux不是免驱吗?

网友I(2024-06-16):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J: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K: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L: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

网友M: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N: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O:
Cfinal是CESD和人体电容的并联组合

网友P: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Q: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