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引脚问题

楼主(2022-02-19):
176脚的stm32h747数据手册vdd12dsi引脚有问题?

网友A:
747芯片有dsi功能,这个功能需要1.2V供电;

网友B:
176脚的芯片102和108引脚,在数据手册都标为vdd12dsi,而没有vdddsi引脚引出

网友C:
怀疑两个vdd12dsi引脚其中一个为vdddsi引脚?

网友D:
应该对的,不过最好找原厂的FAE确定下

网友E:
两个脚是不一样的脚。

网友C:
VDDDSI = 1.62 to 3.6 V: supply voltage for the DSI internal regulator
VDD12DSI = 1.15 to 1.3 V: optional supply voltage for the DSI PHY (DSI regulator off)

楼主:
如果没理解错的话,应该是以下逻辑关系:
1、VDDDSI是内部DSI电源调节器的输入,一般接3.3V;
2、电源调节器产生1.2V电压由CAPDSI输出;
3、而VDD12DSI接这个1.2V电压;

楼主:
现在问题,居然没有VDDDSI这个引脚

网友F:
176和208封装没有

楼主:
而有2个VDD12DSI引脚。那么,VDD12DSI这个optional,只能外引电源了。

楼主:
按照st设计芯片的理念,或者思路,好像不大一致
-- 747芯片内部有多个电源调节器,甚至包含一个smps开关电源,
-- 想法就是,整个芯片只需要一个外接3V3电源即可工作了;

现在,DSI供电需要单独外引一个1.2V电源,好像不大合乎上面整体供电设计思路?

因此,推测2个VDD12DSi引脚中的一个应该为VDDD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