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能不能给.c.h上锁

楼主(2022-02-19):
mplab能不能给.c.h上锁

网友A:
防止误改?

楼主:
或者, 在文件上面点右键, 修改它的读写权限,  设成只读???

网友B:
文件系统里放只读属性

网友C:
怎么上锁呢

网友D:
可以做备份吧

网友E:
没考虑过这么多

网友F:
楼主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

网友G:
没搞过,不知道啊

网友H:
看看有没有大神会,我也学学。

网友I:
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J:
.c.h是什么啊

网友K:
不知道如何上锁

网友L:
就是加上写保护是吗

网友M:
我理解的就是加密

网友N:
如果是加密就可以

网友O:
这个还真没尝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