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生成目标文件

楼主(2022-02-19):
用keil编写,没有错误,没有警告,但就是不能生成目标文件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宏定义

网友B:
呵呵,宏嵌套了

楼主:
哦,这么简单。。。

网友C:
在目标选项中选择《输出》你要的目标文件都在里面

网友D:
可能是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E:
找不到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