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18F67J11程序存储容量问题

楼主(2022-02-19):
经查PIC18F67J11数据手册的程序存储器空间为128KB,在MPLAB/View/Memory Usage Gauge,Program Memory 总量只有:65532呢?

网友A:
是不是配置里面没有设置到最大。

网友A:
你要看单位, 一个上面写的是KB, 字节数.

网友B:
另外一个的单位是KW, 通常理解成指令数.

网友C:
由于PIC18的单字指令架构, so.......
你略微研究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在哪里可以设置,请明示。不太熟悉MPLAB设置,谢谢!

楼主:
单位都是KB

网友D:
128KB是字节数。65532是指令字的数量。PIC18一条指令是16bit,也就是2个字节。所以在Program memory敞口里一行line包含了2个字节地址。128x1024x8=65532x16

网友E:
PIC18一条指令是16bit,是2个字节

网友F:
抄送以前高人提供的答案: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 ... ;page=1#pid10159174
PIC10/12/16/18系列都属于Microchip的MCU8,也就是8位MCU,分成了低,中,高三个档次,分档的依据是按照存储器的位宽:
12bit位宽 - 低端,主要是PIC10,PIC12,也偶有例外
14bit位宽 - 中端,主要是PIC16,也偶有例外
16bit位宽 - 高端,PIC18

网友G:
里边有其他用处的吧

网友H:
这个默认的不可以吗

网友I:
那需要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J:
65535是多少k啊

网友K:
看自己的应用场景 不一定都选择高端的

网友L:
会不会被系统占用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