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不知为什么不能起振

楼主(2022-02-19):
用CD4060给32.768K晶振14分频,但不知为什么不能起振。

网友A:
数据手册上有与晶振的连接图

网友B:
是啊,你用的都多大

楼主:
我用的C1、C2都是30pF,RC是1M,RS是300欧姆

网友C:
RS要大点吧

网友D:
用手触摸晶振的一个脚,晶振就振

网友E:
对地接个电阻看看,接好别虚焊了,可能电源本身阻抗吧

网友F:
500K~1M

网友C:
嗯,C1,C2为15p

楼主:
果真是RS太小了,我把它换成47K的就振了。

网友G:
不太明白这个电路的原理,谁能大体说一下啊

楼主:
其实这个电路是一个经典的起振电路, 原理很难讲,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H:
32.768kHz的驱动不能给太大,而8M等就可以给大点

网友I:
RS 就是反馈电阻。Feedback resistance. 直流偏置电阻。对于维持晶振的持续振荡是非常必要的,总的来说对于KHZ的晶振振荡电路来说10M以及以上的电阻比较合适,对于MHZ的晶振电路来说,1M或者以上的电阻比较合适。还有一种三倍泛音的晶振电路,用1K的电阻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J:
不是很明白,楼主RS选多大啊?

网友K:
很好奇啊,为什么47K的就振了,其他的就不行啊?

网友L:
可以有这个分频倍数吗

网友M:
是不是电容配的不对啊

网友N:
电路板走线也很重要

网友O:
是有源晶振还是无源晶振啊

网友P:
换一个晶振也不行吗

网友Q:
30pf好像有点大啊

网友R:
上个电路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