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452外部中断进不去

楼主(2022-02-19):
开了两个中断,一个定时,另一个为外部中断,

void TIMER0INIT()
{
T0CON=0B10001000;//1000 0011,PSA=0,分频16;
TMR0L=0xDC;
TMR0H=0x0B;
//INTCON=0B10100000 ;//GIE=1;TMR0IE=1;TMR0IF=0;(=1须软件清零)     这里有两种方式都对的。
GIE=1;
TMR0IF=0;
TMR0IE=1;
}

楼主:
但是,打开另外一个中断时,为了模块化编程,一般另外建一个函数进行外部中断初始化,然而如果采用寄存器字节形式,编写会带来很**烦,不能正常中断。采用位的形式设置中断,为比较好的方式。如下:

void key_init()
{
//初始化中断
RBIE=0;     //(RB7~4具有电平变化中断功能)RB口电平变化中断禁止
GIE=1;
INTEDG0=0;//下降沿
INT0IF=0;
INT0IE=1;
}

网友A:
你这个是PIC什么型号?没这个型号啊.

网友B:
还有个PEIE: Peripheral Interrupt Enable bit, 你是不是没打开??

网友C:
具体型号? 查了下PIC16F452,无此料号

网友D:
换一个io口也不行吗

网友E:
中断使能是不是没有打开啊

网友F:
还有就是总中断也要开启

网友G:
检查一下中断向量是否已经屏蔽了

网友H:
代码的问题的啊

网友I:
呵呵 都是低级错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