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内部芯片数据

楼主:
有一段功能不能正常运行,我想重新烧录一个没有写保护的程序再读出来看下是不是内部ROM有损坏,有没有哪位英雄知道怎么读内部芯片数据的

网友A(2022-02-19):
MPLAB  IPE就有读取功能啊,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B:
没有加锁的程序才可以读出来

网友C:
请问怎么加锁

网友A:
记得好象是要通过配置比特来进行加锁

网友D:
Config bits里面有个code protect,打开的话编程器就没法读了。
**例外哈

网友B:
配置位没有。

网友A:
第四行的GSS就是了

网友E:
好大意啊

网友F:
从现实的情况看,同学你还是冷静并诚实一点,应该还是设计有问题更合理一些。

网友G:
没有读过,你这是要山寨啊?

网友H:
很少遇到内部ROM出错的情况。

网友E:
应该是被加密了。

网友I:
这个IDE不能读吗

网友J:
只要没有加锁 就可以读出来啊

网友K:
读出来的是什么格式的文件啊

网友L:
还没有回读过烧写进去的代码呢

网友M:
在哪个窗口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