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HECKSUM在生成的HEX文件怎么看

楼主(2022-02-19):
生成的HEX文件怎么看CHECKSUM

网友A:
没有CHECKSUM会怎么样

楼主:
怕下次下载文件的时候搞错了。

网友B:
嗯,程序要经常改版。版本别搞错了

网友C:
你程序应该有版本号显示吧,加段程序通过串口或其它接口显示;

网友D:
你这还缺少很多代码呢

网友E:
程序改过了,HEX文件生成的日期也不一样

楼主:
大家平时的hex文件都是怎么管理的,难道仅仅只是靠一个带有版本号的文件名来识别??不怕烧录错了?

网友F:
这个还真没什么好的办法,因为hex文件格式本身没有提供附加信息,所以不能依靠hex文件的内容来识别和管理,当然你可以自己生成一些特殊的内容来进行标记,但这些都是个人行为,并且各个平台的方法也不统一,没有通用性。

网友G:
给版本不同的命名就好了,牛的会直接写到二进制代码中去的。

网友H:
在keil工程设置的"output"设置里,在下面的“Run User Program”打钩,浏览选择hexchecksum.exe位置,在其后打个空格,然后输入hex文件相对工程文件的路径

网友I:
请问一下,之前你做的“基于MSP430F149频率计”还有代码吗,我最近在做这个,但老是出错,帮帮忙,多谢。(你没在线,不能给你留言,所以发到这里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