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引脚1可以做为VBAT吗?

楼主(2022-02-19):
在芯片资料描述引脚1---VDD(互补电源),在F0架构上介绍说RTC可以支持电池独立供电,但是在STM32F030C8的硬件说明书上没有找到VBAT引脚,请问大家可以把引脚1做为VBAT吗?

网友A:
F030没有VBAT引脚。
把引脚1作为VBAT引脚,你的意思是整个系统都通过电池供电?应该可以啊。

网友B:
VDD 和 VBAT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VDD 做 VBAT 用, 虽然功能上实现了要求, 但也直接从电池供电了, 另外, 如果另外还有其它电源, 那么相当于电源和电池直接并联, 如果电压不一致, 电池充放电的问题需要单独分析.

网友C:
STM32F051C8在向你招手

网友B:
换个有VBAT接口的。

网友D:
一般不行吧,如果非要弄,用二极管做个单向桥。

网友E:
1是VDD啊,最好自己做个简单的备用电源电路,当主电源断掉后,自动切换。

网友F:
1是VDD啊,可以这样做吗

网友G:
自己做个备用电源电路,会不会增加设计的复杂性和成本呢,楼主做的什么产品

网友H:
我觉得可以,以前公司有同事也这样做过的。

网友I:
一个片子,两组电源,用处比较大,有实际应用吗?有的请分享下,也可以其它方式。

网友J:
可以考虑加个二极管串联进去,这样可以起到备用电源的作用,也不会因为逆流而损坏电池,当系统供电断掉,还可以自动通过二极管维持工作。

网友K(2023-03-03):
如果是无源晶振输入的话,才需要把后备电源接入VBAT,掉电后给STM32的RTC供电

网友L(2024-04-05):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M: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N: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O: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

网友P:
模块电源灌封操作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其涉及到模块电源的防护及热设计

网友Q: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