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全功能串口

楼主(2022-02-19):
STM32虚拟串口可以做成全功能串口吗?

网友A:
你什么应用啊

楼主:
需要用到RTS,CTS,DTR....串口控制线,可是ST 的虚拟串口Demo中,没有实现此类功能。

网友B:
是否可以实现?

楼主:
嗯,是否有现成的例子呢?

网友C:
貌似不行吧  usb就2个信号线。。。

网友C:
USB转LPT并口打印线

网友D:
no。。。神马需求要做这个呢,,,~

网友E:
没有这个功能的,你的RTS,CTS需要接到什么地方去?

网友F:
可以实现
没有免费例子

网友G:
全功能还应包含软流控

网友H:
虚拟串口和全功能串口有什么区别啊 请问

网友I:
付费看例程去吧

网友B:
可以的,但是一般人只要两根线就够了,需要你自己写驱动的。

网友J:
什么是软流控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驱动支持

网友B:
那是需要协议的,不如用个外置的好

楼主:
HOST一侧的串口都有各种被触发的事件,比如串口收到数据事件,CTS,DSR 信号发生变化事件,
   想在MCU一侧模拟制造一个CTS,DSR 信号发生变化事件来通知HOST.

楼主:
目前市售的USB-232芯片都具备这类功能,那么STM32的虚拟串口可以实现吗?

楼主:
需要专门另写Host驱动呢?仅在MCU一侧修改代码是否可以呢?

网友K:
USB 有标准的串行通信协议class—— CDC/ACM,这个协议的host端驱动一般是操作系统内置的,device端插上就可以被识别,各家 MCU 的虚拟串口例程通常都是基于 CDC/ACM 的。

网友L:
但该协议的硬件流控只支持 DTR/DSR,而不支持 RTS/CTS。

网友C:
市售的 USB 转串口,都是采用的自定义协议,所以要提供 host 端的驱动。

网友M:
全功能串口,有个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