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及其电路影响激光器输出问题

楼主(2022-02-19):
        咨询大家一个问题,希望大神可以帮忙解惑。        我们实验室的一台激光器,它的输出功率会受到室内空调的影响:当将A室内的两组中央空调都打开的时候,放在A室的A激光器输出功率会呈现一个15分钟的周期性振荡,而当将A室其中任意一组或者两组空调关闭的时候,激光器输出功率是稳定的没有周期振荡的。我们怀疑是两台空调机组电路串扰导致的影响。        但是很奇怪的一点是,在隔壁房间里也有相同的情况出现,即当将B室内的两组中央空调都打开的时候,放在B室的B激光器输出功率会呈现一个15分钟的周期性振荡,而当将B室其中任意一组或者两组空调关闭的时候,激光器输出功率是稳定的没有周期振荡的。

        也就是说,两个实验室的四组空调分别控制了两个激光器的周期性振荡,而且是独立控制相互不影响的。
        我们尝试了市电和不间断供电电源,以及稳压器等多种设备给激光器提供稳定的电路,但是该问题依然存在。所以想请大佬帮帮忙,如果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的话,可以给予报酬。非常感谢!

网友A:
测试电源电压的变化,另外需要分析激光器的内电路,一般而言,其内部应该有稳压电路和功率控制电路,故而不应受一定范围内的电网电压变化的影响。从15分钟的周期来看,很可能跟温度变化相关,空调间歇工作,室温呈周期性变化,15分钟左右恰好符合。
是否室温变化所致,可以改变空调的控温设定,再比较激光器的功率变化,甚至开窗开空调,将激光器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地方测试。

网友B:
看着是温度的影响。
比如:打开A室的空调,放在B室的激光器应该没出问题;
再进一步:打开A室的空调,使用A室的电源给B室的激光器供电,也不该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