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1100在xp中不能识别

楼主(2022-02-19):
四线触摸电阻屏采用的AR1100, USB通信方式,主控端安装标准XP系统,但是连接后一直不能正确识别AR1100,设备管理器中显示为‘unknown device’。
安装AR1100 Configuration Utility 及https://touch-base.com/oem/microchip/上面的下载的driver后还是同样的现象。尝试插拔、重启等操作均不能识别。

楼主:
请问有什么方法处理让系统能识别AR1100吗?

网友A:
XP被淘汰了吧

网友A:
在不同操作系统上的情况,别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B:
XP?开玩笑呢,起码用win7

楼主:
晶振坏了?

网友C:
会不会是驱动不支持XP系统。。。

网友D:
换个电脑

网友E:
解决方法,关机~~~

再开电脑,重新进入,一切OK~~~

网友F:
现在还在用XP的不多了吧

网友G:
是什么通讯方式啊

网友H:
它支持xp系统吗

网友I:
个人认为是支持的

网友J:
重新安装一下驱动

网友K:
那就是说明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L:
现在还有人用XP 啊,

网友M:
确定一下当前驱动是xp版本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