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字符串不能连续显示

楼主(2022-02-19):
写了主机和从机的程序,两块107可以进行询问——应答方式的485通信,现在把程序移植到103上面,不行。我是用数组保存数据帧的,在数据帧发送或接收完成前板子时钟保持发送或接收的状态。标志位用到的是TXE和RXNE,通过中断方式。把运行过程的中间参数发送到串口调试助手上看,发现接收到的数据帧(其实是一个个的字母组成)中间出现大量空格,字符串不能连续显示,也有接收的字符与显示的不一致。 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跟两个芯片的时钟频率不一样有关吗?

楼主:
但我感觉好像系统里面都是配置到72M的。  求解

网友A:
有没有检查波特率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移植过来时候没有修改?107和103有不同?

网友C:
最好先确认,简单的办法是借用PC来观察,如果确认波特率没有问题,那么进一步分析是否因为内存容量的变化导致了冲突,看编译后的lst文件即可获知。

网友D:
仿真器,数据接得怎么样的,时钟 波特率什么的不看得一清二楚么

网友A:
两个的参数不一样,是不是相关要修改的没有全改对。

网友E:
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

网友F:
对比一下寄存器

网友D:
在中断后面设断点,第一个都正确了,那后面的只关系到一些细节问题了

网友G:
USART_ITConfig(USART3,USART_IT_RXNE,DISABLE);了
结束了又没打开,只能收到一个字节
另外你在RxBuffer[RxCounter++] = RxChar ; 前面加多一句长度判断吧counter的超长判断。
如果你这样写
RxCha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RS232_SendData(RxChar);
你很容易就发现立即收发很容易出问题,一旦出问题了只能下电,下一次上电还未必能正常。我建议中间加多两到三条指令做为一个时间缓冲。我估计读出这个数据它是需要几个机器周期的,毕竟串口也慢,加几句话到中间占个读取时间。

网友F:
软件问题。。。

网友H(2023-03-03):
先进行确认,然后简单的办法是借用PC来观察,如果确认波特率没有问题,那么进一步分析是否因为内存容量的变化导致了冲突,看编译后的lst文件即可获知。

网友I:
先看一下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啊

网友J:
用串口助手调试下试试

网友K(2024-06-16):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L: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M: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