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关于spi驱动的问题

楼主(2022-02-19):
SPI配置如图,测试的硬件为st7789,在STM32下没有问题,移植入AT32,屏幕无法点亮,全部工程链接在下方

网友A:
移植到AT32上要改软件的噢

网友B:
逻辑分析仪测到的SPI时序可否贴一呢

网友C:
楼主还需要确认一下使用的SPI引脚是否有JTAG等特殊,如果有需要特殊处理一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个是雅特力官网的驱动库,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还要判断STS寄存器中的BF为是否空闲

请问STS的BF需要在程序哪里判断,最近驱动st7789也一直不行用的spi3

网友D(2022-11-23):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个是雅特力官网的驱动库,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还要判断STS寄存器中的BF为是否空闲 ...

楼主在哪里改的。ST7789跟你碰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哪里改的。ST7789跟你碰到相同的问题

自问自答,原因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326811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