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提取溢出位C

楼主(2022-02-20):
不知道C语言能当否访问C
想要实现提取溢出位C

楼主:
status寄存器肯定能访问

网友A:
就怕你访问的时候已经变了

网友B:
由于 C 是个数值运算的状态量,不知道为何要单独去访问它

网友C:
C语言 对 底层寄存器的处理, 大部分是由编译器来完成的.

网友D:
如果要用汇编的眼光去理解编译器的行为, 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B:
主要是,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点好奇.

网友E:
没有现实意义

网友C:
这个里面的数据读出来没啥用

网友F:
不知道为啥要访问这个寄存器

网友A:
你去访问C要干嘛?一般情况下没必要去直接访问C的

网友G:
提取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H:
这一位可读吗

网友I:
这是哪个寄存器的啊

网友J:
想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K:
它是一个随时变化的量

网友L:
感觉这样没有太大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