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通过CAN口刷程序?

楼主(2022-02-20):
PIC什么型号单片机可以通过CAN口刷程序?

网友A:
PIC18F25K83,
PIC18F66K80

网友B:
K83和K80系列都带CAN控制器。

网友C:
楼主要写一个使用CAN接收数据的bootloader。

网友D:
带CAN口的。

网友E:
有can外设的芯片就可以通过CAN升级程序,
无非你弄个CAN bootloader进去

网友F: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之前用过串口升级程序,把驱动修改成CAN就可以了

网友D:
只要是带CAN口的片子 做好BootLoader之后都可以

网友G:
最新的PIC18FxxQ84、PIC18FxxQ83、也都是都有CAN端口的芯片, Q84还是CAN-FD

网友H:
为什么要通过can口啊

网友I:
这样做的必要性体现在哪里

网友J:
这样做多麻烦啊

网友K:
硬件上如何连接呢

网友L:
需要自己编织引导程序吗

网友M:
要求编程功底比较高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G:
最新的PIC18FxxQ84、PIC18FxxQ83、也都是都有CAN端口的芯片, Q84还是CAN-FD

这这款芯片的中文资料吗?英文看的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