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烧写代码存储区错误,地址0x000000

楼主(2022-02-20):
烧写代码存储区错误,地址0x000000

网友A:
怎么碰到的

网友B:
现在手上的片子是HT68F83 的,用JET51擦除代码显示是成功的,用ISP51 也能把客户给我的样品上的demo 程序读出来,但烧写程序的时候显示 "烧写代码存储区错误,地址0x000000"

网友A:
烧写步骤和文档的一样吗?

网友C:
难道烧写区域要烧指定的么?

楼主:
手上两个片子都这样,其中一个之前还装着demo 程序的

楼主:
JET51 不能烧么?

楼主:
同意楼上的观点. 不过, 楼主要的是从干扰的角度看合理性.

楼主:
虽然两种隔离, 各有优缺点. 我推荐在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单片机前)加隔离

网友D:
请问中颖哪款IC适合做带USB的键盘?

网友E:
usb键盘芯片是什么型号  我也看看

网友F:
SH88F6161/6162

网友G(2024-04-10):
起始地址错误

网友H:
使用的烧写工具可能有bug或者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