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之前自己到工程中的文件不在了

楼主(2022-02-20):
第一次生成工程后,添加自己写的文件在工程中,然后再用cubeMX修改一次寄存器配置,然后更新工程,发现之前自己到工程中的文件不在了。求大神解救!

网友A:
哈哈,正常,你把自己的代码写在自定义区域才可不被覆盖的。

网友B:
严格按要求来写就不会被覆盖!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不懂 请问什么叫按照要求  按照什么要求呢

网友D:
请问 您说的要求是什么要求 标准在哪里啊

网友E:
在图中方框内写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F:
自定义的文件应该不会覆盖吧。

网友G:
main函数也有问题吗?

楼主:
我明白 谢谢啊

网友H:
如果我在工程中添加了.h或者.c的文件怎么办呢

网友E:
一直都偶是这样的 啊

网友I:
好像是有格式要求的

网友G:
不是不存在了  是被覆盖了

网友J:
用cube是要小心这个东西

网友K:
对的,就是这样,你需要在要求的位置写代码才行

网友L:
这个不是cubemx说过么?你得看看cubemx的说明的呀

网友M:
属实会有这个现象,不过问题也不大,你在开始和结束的之间,写自己代码就行了

网友N:
这个你问问ST的技术支持吧

网友O:
你可能是误操作了,CUBEMX是有说明的,不能在允许区域之外写代码的

网友P:
格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