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HAL PVD 范例

楼主(2022-02-20):
ST 有 HAL 写的 PVD 范例吗?

网友A:
void PVD_Init(void)

{

    PWR_PVDTypeDef PWR_PVDStruct;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PWR_PVDStruct.PVDLevel = PWR_PVDLEVEL_7;             // 2.9V

    //PWR_PVDStruct.Mode = PWR_PVD_MODE_IT_RISING;
    PWR_PVDStruct.Mode = PWR_PVD_MODE_IT_RISING_FALLING;

    HAL_PWR_ConfigPVD(&PWR_PVDStruct);

    HAL_PWR_EnablePVD();
}
void HAL_PWR_PVDCallback(void)
{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HAL_PWR_EnableBkUpReg();
__HAL_RCC_BKPSRAM_CLK_ENABLE();

U32CopyToBKP(0xaabbccdd, 0);

}

以上程序进不了 PVD 中断
更多操作

网友A:
void PVD_Init(void)
{

    PWR_PVDTypeDef PWR_PVDStruct;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PWR_PVDStruct.PVDLevel = PWR_PVDLEVEL_7;             // 2.9V

    PWR_PVDStruct.Mode = PWR_PVD_MODE_IT_RISING;
          //PWR_PVDStruct.Mode = PWR_PVD_MODE_IT_RISING_FALLING;

    HAL_PWR_ConfigPVD(&PWR_PVDStruct);

          HAL_NVIC_SetPriority(PVD_IRQn,4,0);
    HAL_NVIC_EnableIRQ(PVD_IRQn);
    HAL_PWR_EnablePVD();
}

这样写就可以了
更多操作

网友B:
除了对PVD本身做配置外,还要对基于PVD所对应的exti16中断进行NVIC配置。

网友C:
对,HAL库里有例程。

网友D:
有例子不参考,肯定是漏了部分设置了。库函数就这点不好,你不看参考,很容易忽略某个函数设置。

网友B:
下载那个开发支持包

网友E:
有啊,跑起来如何?

网友A:
请问什么是pvd

网友F:
请问这个功能是什么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