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下载程序的时候下载到哪里去呢

楼主(2022-02-20):
双核arm,下载程序的时候下载到哪里去呢

网友A:
选择器件型号的时候怎么选择呢

网友B:
是不是下载到主要的那个内核中啊

网友C:
是不是需要烧写两次啊

网友D:
下载两次。。。。不太可能吧 引导程序怎么跑

网友E:
感觉下载到第一个主要的 然后主要的才操作次要的那个

网友D:
我特意查了查 也没人提这个事情 是不是不需要关心这个啊

网友F:
好像是烧写两次吧

网友G:
这个说不好啊

网友B:
官方米有说明吗

楼主:
还没玩过双核arm呢

网友H(2023-03-03):
好像是需要烧写两次的吧你看看有没有

网友I:
可能要分两次烧录

网友J:
下载到flash,不是核。

网友K:
没用过双核的芯片

网友L(2024-06-16):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M:
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

网友N: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

网友O: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