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程序闪存99%了。。不能有long类型,减少代码行数

楼主(2022-02-20):
大神们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优化等级选 S.

网友B:
调整函数,优化算法

网友C:
减少全局变量。多用局部变量。

网友D:
1.换pin对pin的, 更大ROM的型号嘛..
2. 使用pro版编译器
3.调整优化级别
4.改算法.

网友E:
如果有乘除法运算,改为加减运算替代。

网友F:
能用bool别用char 能用char 别用int,
while(1)换成for(;;)
别用pow,printf···

网友G:
PIC本身内存就小,有的就几十个或一两百个,不像ST动不动是以K作为单位

网友A:
当然贴出你的代码大家才知道有没有可以优化的空间。

网友H:
用汇编写算法

网友I:
优化你编写的源代码、设置更高的编译器优化等级,但前提是你的代码确实写的冗余。如果你的程序客观上就是这么大,那只能选程序存储器再大一号的型号。

网友J:
多用指针来做参数的传递

网友K: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思啊

网友L:
可能代码冗余了

网友M:
一共可以有多少级可以选啊

网友N:
为什么不能有long类型啊

网友O:
少用全局变量 少用大数组

网友P:
优化一下算法  尽量少用大的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