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文件长度大于器件存储范围,文件将被截断装载

楼主(2022-02-20):
文件长度大于器件存储范围,文件将被截断装载

网友A:
你的程序多大

网友B:
我的程序才2.5k左右

网友C:
怀疑你得数据超限了

楼主:
数据也就才107字节,都没超限啊,但是总是有这种提示

网友D:
你是转成.hex文件的吗?

网友E:
是啊,你用什么转的

楼主:
呵呵,只让你感觉可以相连的地方连接起来.

楼主:
搞定,结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