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是不是stm32 异或硬件有问题

楼主(2022-02-20):
请问大神们,你们遇到过控制无刷电机的时候stm32 定时器异或接霍尔的时候,触发信号有丢失的情况。滤波设置3us,我的霍尔上升沿2us,下降沿1us一下。?

网友A:
配置问题

楼主:
错了,是我配置问题,霍尔输入要配置成双沿。

楼主:
晕了,有不对了,stm32 F103配置不成双沿。。

楼主:
硬件加些滤波看看

网友B:
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网友C:
这个应该可以更改的吧,上升之后配置下降

网友D:
捕获是不是可以双沿

网友E:
你的触发信号是要做什么?

网友F:
如果速度不快,可以定时器扫描IO变化。

楼主:
就是这样弄得,上升之后在配置下降轮流交替,但是运行一会差不多1-2分钟就出现丢失一次中断信号的情况。硬件滤波设置时没问题。

楼主:
各种自认为可能出现影响此问题的调试都试过了,还找不出原因,都花了我2两天时间了。

楼主:
手册上写的:《如果TI1F_EN被选为触发输入(TS=100)时,不要使用门控模式。这是因为, TI1F_ED在每次TI1F变化时输出一个脉冲,然而门控模式是要检查触发输入的电平。》              所以应该不用每次改变边沿,但是还是一样的情况,丢失中断信号。

网友E:
你的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偶尔会丢失

楼主:
解决了,是霍尔安装的问题。不过我感觉stm32 这个地方应该有bug。

网友G:
看这个帖子很详细啊  谢谢楼主

楼主:
霍尔怎么安装的,安装不对吗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电磁干扰啥的呢

网友A:
应该是软件配置有问题

网友H:
因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G:
妥妥的软件问题

网友I:
信号丢失有可能软件硬件的原因都有

网友J(2023-03-03):
你先看一看IPM驱动引脚上有PWM没

网友K:
这个是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L:
硬件加个滤波电路试试

网友M(2024-06-16):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N: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O: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P: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Q: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

网友R: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S: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T: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U: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