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xx_AddOn_V2.2.0.rar里面打包的文件依然是5年前的文件

楼主(2022-02-20):
#技术资源#  GD32F4xx_AddOn_V2.2.0.rar这个压缩包中的GigaDevice.GD32F4xx _DFP.2.1.0.pack Keil5 在线支持包, 支持 Keil v5.27 及以上版本;每次更新的都是2017年老版本,官方打包文件的时候可不可以用点心,每次打包都打包5年前的文件,也太不用心了点!

网友A:
说明有些文件没有没有发生变化啊

网友B:
Addon最大的意义是SVD和FLM文件吧,那几个开发板的支持文件,你直接用最新固件库里的就可以了

网友C:
难道就没有更新过吗!

网友D:
有些文件没有必要修改吧啊

网友E:
只要好使就行啊

网友F:
没有变化就不用改文件啊

网友G:
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完全是可以的

网友H:
SVD和FLM文件是标注什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don最大的意义是SVD和FLM文件吧,那几个开发板的支持文件,你直接用最新固件库里的就可以了 ...

最新版的已经升级到2.2.0,更新了很多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don最大的意义是SVD和FLM文件吧,那几个开发板的支持文件,你直接用最新固件库里的就可以了 ...

标准库文件都升级很多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完全是可以的

实际上变化很大,但是呢,每次都是打包的文件名升级了,打包的文件一直没有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变化就不用改文件啊

实际变化了很多,但是就这个rar文件一直都是直升级了文件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就没有更新过吗!

五年了,一直更新了文件名的是文件名,内容没有更新

网友I(2022-03-24):
如果用的是GD32F405,千万不要用GD32F4xx_AddOn_V2.2.0.rar里面的启动文件,2016年的文件太老了,而且中断向量表是有问题的,63号和65号之间,76号和79号之间没有放置Reserved空的向量号,导致63号之后的中断服务函数会出现偏移。
官网最新的库里面的启动文件已经修改了这个问题,用那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