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定时器打开的瞬间会立即产生一次中断

楼主(2022-02-20):
我使用F407做的一个项目,其中一个功能是:当触发条件到来时,打开定时器,1秒到10秒(可设定)之后置一个管脚高电平,现在发现当定时器打开之后,立即会进入一次中断,之后就正常定时了,并不是打开定时器之后,经过1秒再进入中断。这样就会造成误动作,我已经在打开定时器的时候,清 SR,清CNT,都不能解决,不管在打开定时器前清除还是在打开定时器之后清除。麻烦大家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顺序应该是先清CNT,再清SR

网友B:
先清标志位再使能定时器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Update); //清除更新中断请求位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Update, ENABLE); //使能定时器1更新中断
TIM_Cmd(TIM1, ENABLE); //启动定时器

网友C:
使能定时器中断前先做个更新标志的清除,因为在库函数里做定时器参数初始化时做了个手动更新操作,进而使得更新标志被置位了。

所以使能定时器更新中断前 对更新标志清除下 即可。

网友D:
重载值和分频值需要更新事件发生后才能生效,所以固件库里配置定时器参数的函数会做手动更新,这样更新标志会挂起,使能定时器后就会进中断,需要在使能定时器之前先做清除标志位的操作

楼主:
非常感谢,我去试一下,使用的是HAL库,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E:
这可以在初始化之后,再初始化变量,然后再进入到业务程序

网友F:
你打开定时器的时候,变量是随机的吧

网友G:
你先初始化变量,然后再初始化定时器,试试

网友H:
一般不都是用定时器,里面放个变量++么,到达一个数值进入到应用程序清除

网友I:
这个不知道你的业务逻辑,不过加个变量可能就解决了吧

网友J:
你用变量的方式就行了,把变量放入到定时器里++

网友K:
这个打开定时器瞬间产生中断的事儿,这个倒是没研究过

网友L:
问题不大,你用过变量作为中介就好了

网友M:
你不能控制定时器啊,你让定时器给你变量改变,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就是james03所说的,顺序清CNT,再清SR,打开定时器,就会按照ARR里的时间产生中断。

网友N:
使用外部触发么?你的触发条件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