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快速搭建环境,闪光灯点起

楼主(2022-02-20):
   从官方提供的SDK中可获知“7-软件开发套件(Software Development Kit)”文件夹下包含了所有基本工程示例,工程中有提供基于IAR与MDK平台的参考工程源码,本人习惯使用Keil5开发平时的项目,因此侧重MDK平台。话不多说,直接在软件开发套件的文件夹下,解压“Nationstech.N32G45x_Library.2.0.0”压缩包,进到“Nationstech.N32G45x_Library.2.0.0\projects\n32g45x_EVAL\examples\GPIO\LedBlink”路径中,然后打开“MDK-ARM”文件夹下的LedBlink工程,打开后弹出需要安装好pack支持包的对话框,开发者可通过在线或离线安装pack包。
      安装好pack支持包后,编译成功后,直接通过DEBUG USB接口下载到开发板,重启开发板后看到的现象是D3常亮,D2微亮。然后跳转到关于LED管脚宏定义的main.h文件中,再结合“5-硬件评估板(Hardware Evaulation Board)\N32G45XVL-STB V1.1(LQFP100)”的原理图,修改管脚的定义。
/*Led1-PA8,Led2-PB4,Led3-PB5*/
#define PORT_GROUP1 GPIOB
#define PORT_GROUP2 GPIOA
#define LED1_PORT   PORT_GROUP2
#define LED2_PORT   PORT_GROUP1
#define LED3_PORT   PORT_GROUP1
#define LED1_PIN    GPIO_PIN_8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4
#define LED3_PIN    GPIO_PIN_5
      特别注意的是,管脚PB4与JTAG引脚复用,因此如果程序中没有复用到该管脚,则LED2不受控。main.c中调整代码如下: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n32g45x_gpio.h"

void Delay(uint32_t count)
{
    for (; count > 0; count--)
        ;
}

void LedInit(GPIO_Module* GPIOx, uint16_t Pin)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if (GPIOx == GPIOA)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A, ENABLE);
    }
    else if (GPIOx == GPIOB)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B, ENABLE);
    }
    else if (GPIOx == GPIOC)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C, ENABLE);
    }
    else if (GPIOx == GPIOD)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D, ENABLE);
    }
    else if (GPIOx == GPIOE)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E, ENABLE);
    }
    else if (GPIOx == GPIOF)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F, ENABLE);
    }
    else
    {
        if (GPIOx == GPIOG)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G, ENABLE);
        }
    }

    if (Pin <= GPIO_PIN_ALL)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Peripheral(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
}

void LedOn(GPIO_Module* GPIOx, uint16_t Pin)
{
    GPIOx->PBSC = Pin;
}

void LedOff(GPIO_Module* GPIOx, uint16_t Pin)
{
    GPIOx->PBC = Pin;
}

void LedOnOff(GPIO_Module* GPIOx, uint32_t Pin)
{
    GPIOx->PBSC = Pin;
}

void LedBlink(GPIO_Module* GPIOx, uint16_t Pin)
{
    GPIOx->POD ^= Pin;
}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const uint8_t* expr, const 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while (1)
    {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function has been called by startup file startup_n32g45x.s*/
                int i = 0;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Initialize Led1~Led5 as output pushpull mode*/
    LedInit(PORT_GROUP2, LED1_PIN);
    LedInit(PORT_GROUP1, LED2_PIN | LED3_PIN | LED4_PIN | LED5_PIN);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AFIO | RCC_APB2_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ConfigPinRemap(GPIO_RMP_SW_JTAG_DISABL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Peripheral(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 (1)
    {
        /*LED1_PORT and LED2_PORT are the same port group.Enable Led2 blink and not effect Led1 by Exclusive-OR
         * operation.*/
        LedBlink(PORT_GROUP1, LED2_PIN);

                        for(i=0;i<8;i++)
                        {
                          LedOn(PORT_GROUP2, LED1_PIN);
        LedOff(PORT_GROUP1, LED2_PIN);
                                LedOff(PORT_GROUP1, LED3_PIN);
        Delay(0x88FFFF);
                                LedOff(PORT_GROUP2, LED1_PIN);
        LedOn(PORT_GROUP1, LED2_PIN);
                                LedOff(PORT_GROUP1, LED3_PIN);
                                Delay(0x88FFFF);
                                LedOff(PORT_GROUP2, LED1_PIN);
        LedOff(PORT_GROUP1, LED2_PIN);
                                LedOn(PORT_GROUP1, LED3_PIN);
                                Delay(0x88FFFF);
                        }
                        for(i=0;i<8;i++)
                        {
                        LedOn(PORT_GROUP2, LED1_PIN);
      LedOn(PORT_GROUP1, LED2_PIN);
                        LedOn(PORT_GROUP1, LED3_PIN);
                        Delay(0x38FFFF);
                        LedOff(PORT_GROUP2, LED1_PIN);
      LedOff(PORT_GROUP1, LED2_PIN);
                        LedOff(PORT_GROUP1, LED3_PIN);
                        Delay(0x38FFFF);
                        }
    }
}
     编译完成后,连接DEBUG USB数据接口,Keil中识别到下载调试器,即可将闪灯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中。
      LED闪灯程序部分视频剪辑如下:
      另外特别提示,由于PB4复用了JTAG功能,再次进入工程中,Keil中不再识别到SW-DP下载调试器,如果还需验证、下载其它驱动程序,肿么办?需要将BOOT0引脚拉高,这里可通过跳线帽实现。
       此次就MDK开发平台实现点灯实验介绍到这里,使用N32G457开发板需运用在RT-Thread系统中,当然后续会采用“RT-Thread Studio”构建工程项目,再次感谢21ic平台及国民技术&RT-Thread主办方。

网友A:
快速上手,点灯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