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颗支持LCD的MCU货源比较充足呢,要求低价低功耗的。

楼主(2022-02-20):
哪颗支持LCD的MCU货源比较充足呢,要求低价低功耗的。

网友A:
tkm32f499直接支持lcd单芯片就可以了,不需要外接sram。另外有个尼奇的spi的显示屏,直接spi总线运行emwin都可以考虑

网友B:
低功耗支持LCD少吧

网友C:
描述不够充分,支持啥LCD? TFT, STN ?

网友D:
国民技术N32L4XX系列
QQ:837046087

楼主:
断码的,6COM

网友E:
支持真么类型的LCD?LCD种类太多了。
或者,要支持什么样的接口?

网友F:
你好,我们是做液晶屏的,如果是段码屏的话,我们有客户在用HT5019这款芯片,你可以搜搜看,目前没听他们说有供货问题

网友G:

很多啊

网友H(2022-03-23):

断码屏的,华大MCU也有支持的,加QQ:495210298

@工程阿布先生 :主要是电池类供电的产品,用华大的比较优先呀,比如指纹锁,三表模块等,很多成功案例
@Zzy101924 :华大低功耗主要是做什么市场?时钟手表市场吗?
补充一下,华大是超低功耗的,在国内数一数二了

网友I:

你好,目前知道的台湾十速和日本爱普生的供货很低,可以做到2~3au,很多纽扣电池的产品都是用他们的,但是日本爱普生的缺货很严重,台湾十速的供货目前部分充足,我们就是它的一级代理,可以找我,我给你推荐一下IC,我QQ:2319379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