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与单片机到底有啥区别?

楼主(2022-02-20):
ARM与单片机到底有啥区别?

网友A:
1、软件方面
    这应该是最大的区别了。引入了操作系统。为什么引入操作系统?有什么好处嘛?
    1)方便。主要体现在后期的开发,即在操作系统上直接开发应用程序。不像单片机一样一切都要重新写。前期的操作系统移植工作,还是要专业人士来做。
    2)安全。这是LINUX的一个特点。LINUX的内核与用户空间的内存管理分开,不会因为用户的单个程序错误而引起系统死掉。这在单片机的软件开发中没见到过。
    3)高效。引入进程的管理调度系统,使系统运行更加高效。在传统的单片机开发中大多是基于中断的前后台技术,对多任务的管理有局限性。

网友B:
硬件方面
    现在的8位单片机技术硬件发展的也非常得快,也出现了许多功能非常强大的单片机。但是与32arm相比还是有些差距吧。
    arm芯片大多把SDRAM,LCD等控制器集成到片子当中。在8位机,大多要进行外扩。

网友C:
    总的来说,单片机是个微控制器,arm显然已经是个微处理器了。

网友D:
    引入嵌入式操作系统之后,可以实现许多单片机系统不能完成的功能。比如:嵌入式web服务器,java虚拟机等。也就是说,有很多免费的资源可以利用,上述两种服务就是例子。如果在单片机上开发这些功能可以想象其中的难度。

网友E:
    初学者如何选择ARM开发硬件?

网友F:
如果你有做硬件和单片机的经验,建议自己做个最小系统板:假如你从没有做过ARM的开发,建议你一开始不要贪大求全,把所有的应用都做好,因为ARM的启动方式和dsp或单片机有所不同,往往会碰到各种问题,所以建议先布一个仅有Flash,SRAM或SDRAM、CPU、JTAG、和复位信号的小系统板,留出扩展接口。使最小系统能够正常运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好在arm的外围接口基本都是标准接口,假如你已有这些硬件的布线经验,这对你来讲是一件很轻易的事情

楼主:
动手写启动代码,根据硬件地址先写一个能够启动的小代码,包括以下部分:
    初始化端口,屏蔽中断,把程序拷贝到SRAM中;完成代码的重映射;配置中断句柄,连接到C语言入口。也许你看到给你的一些示例程序当中,bootloader会有很多东西,但是不要被这些复杂的程序所困扰,因为你不是做开发板的,你的任务就是做段小程序,让你的应用程序能够运行下去

网友G:
假如你是作硬件,每个厂家基本上都有针对该芯片的DEMO板原理图。先将原理图消化。这样你以后做设计时,对资源的分配心中有数。器件的DATSHEET一定要好好消化。

网友H:
仔细研究你所用的芯片的资料,尽管arm在内核上兼容,但每家芯片都有自己的特色,编写程序时必须考虑这些问题。尤其是女孩子,在这儿千万别有依靠心理,总想拿别人的示例程序修改,却越改越乱。

网友I:
多看一些操作系统程序,在arm的应用源代码的程序很多,要想提高自己,就要多看别人的程序,linux,uc/os-II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原码。

网友J:
假如做软件最好对操作系统的机理要有所了解。当然这对软件工程师来说是小菜一碟。但假如是硬件出身的就有点费劲

网友H:
做最小系统板是2层还是4层好?

网友K:
只有AT91可以用两层板,其他的最少4层;44b0的地和电源处理好也可用两层板。

网友B:
难道STM32F系列的就不能用两层板吗?例如:STM32F030F4P6

网友L:
ARM是单片机内核的类型

网友B:
单片机可以是ARM内核的,也可以是51内核,也可以是430内核,也可以是STM8内核,或者PIC内核。

网友M:
ARM 也分A系列,R系统,M系列等。ARM CORTEX-M 系列就是单片机!

网友N:
ARM也是单片机里面的一种, 不是ARM的单片机也可以跑操作系统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只有AT91可以用两层板,其他的最少4层;44b0的地和电源处理好也可用两层板。
...

板的层数未必是必然的函数关系,我见过多数的多层板案例都是想当然,说不出个逻辑必然性。

网友P:
思考的太有深度了

网友Q:
我一直以为是一个东西呢

网友R:
难道单片机就不能跑系统了吗

网友S:
现在感觉没啥区别

网友T:
简单的说就是单片机比arm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