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中断之后是顺序执行吗?

楼主(2022-02-20):
dc, AD, ADC, TE, ADC1, se
如果打开中断,并且打开总中断,但是没有中断子程序,那么该怎样执行?
比如:
#include  "reg52.h"

long temp;
long IntDegF;
long IntDegC;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Configure ADC10
  ADC10CTL1 = INCH_10 + ADC10DIV_3;         // Choose ADC Channel as Temp Sensor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3 + REFON + ADC10ON + ADC10IE;        //Choose ADC Ref source
  __enable_interrupt();                     // Enable interrupts.
  TACCR0 = 30;                              // Delay to allow Ref to settle
  TACCTL0 |= CCIE;                          // Compare-mode interrupt.
  TA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K = SMCLK, Up mode.
  LPM0;                                     // Wait for delay.
  TACCTL0 &= ~CCIE;
  __disable_interrupt();                       // Disable timer Interrupt
  while(1)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LPM0 with interrupts enabled

    // oF = ((A10/1024)*1500mV)-923mV)*1/1.97mV = A10*761/1024 - 468
    temp = ADC10MEM;
    IntDegF = ((temp - 630) * 761) / 1024;

    // oC = ((A10/1024)*1500mV)-986mV)*1/3.55mV = A10*423/1024 - 278
    temp = ADC10MEM;
    IntDegC = ((temp - 673) * 423) / 1024;

    __no_operation();                       // SET BREAKPOINT HERE
  }
}
里面呢,ADC10和TIMERA出现中断,但是没有中断程序,中断之后是顺序执行吗?

网友A:
也就是说中断是一个空函数,进去就出来了,目的是用来唤醒LPM0低功耗模式.

楼主:
这个简单 就是唤醒低功耗模式,多看书。

网友B:
中断嵌套的也需要注意的,这个就是要看中断优先级的

网友C:
如果中断函数为空或者没有在中断函数之中退出低功耗,CPU回到主程序仍然保持低功耗。

网友C:
这个又中断与查询两种方式的。

网友B:
是不是到中断子程序就跳过去了。。

网友D:
进入中断服务程序,程序为空就过去了。。

网友E: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 (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0_isr(void)
{
  TACTL = 0;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网友F:
你在空的中断函数中添加代码就行啊

网友G:
可以在中断函数中调用别的来处理

楼主:
楼主能找到中断处理函数在哪里么

网友D:
中断函数为空的话,程序直接回到主函数

网友B:
应该就是这样的

网友H:
应该是顺序执行啊

网友I:
自己写一个中断子程序啊

网友J:
看优先级吧

网友K:
感觉跟你怎么写代码有关

网友L(2023-03-03):
出现了中断找不到中断服务函数会自己复位的

网友M:
这个就是唤醒低功耗模式吧

网友N:
可以在中断函数中调用别的函数

网友O(2024-06-16):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P: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Q: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R: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S: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T: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U: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V: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W: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