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休眠后IO口能保持状态吗

楼主(2022-02-20):
单片机休眠后IO口能保持状态吗

网友A:
睡眠情况下,除了浮空(输入无上/下拉)的数字口外,IO口状态应该是能保持的。

网友B:
实际上,任何情况下,应避免出现数字IO口浮空 (输入无上拉)的状态。

网友C:
对不使用的管脚,可根据电路情况,设置为输入上拉,或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D:
试试看,忘了。

网友E:
百度了一下,大部分具备休眠功能的单片机都会保持IO状态。

网友F:
这个还真没注意,没搞过休眠状态。

网友A:
肯定会保持休眠前状态,否则MCU一进入休眠那就相当于重启了

网友G:
应该可以保持相关状态

网友H:
那得看如何配置吧

网友I:
设置成什么状态就能保持什么状态

网友J:
应该可以保持状态的

网友K:
是的  完全保持状态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