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用mcc生成mssp1的代码貌似生成不成功

楼主(2022-02-20):
用mcc生成mssp1的代码貌似生成不成功

楼主:
pic16lf18877

楼主:
我之前用过mcc,常规的做法还是知道的。貌似这个是个bug~

网友A:
可以帮忙看看,什么错误提示

网友B:
遇到什么问题?能不能贴一些遇到的困难的图上来?

网友C:
只是说不成功,我们很难想象出来, 你到底遇到什么问题的哦.

网友D:
注意看 notification输出信息,设置错误是生成不了code的

网友E:
刚试了一下,可以生成呀。MPLABIDE 5.10+XC8 2.05 + MCC 1.75

楼主:
你们试试看就知道了,新建工程,选好cpu,其他什么都不加,只加上mssp1,和 2,点generate,貌似不行。。。

楼主:
我升级到5.1和mcc最新版也没成功

网友F:
试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只配置了一路I2C,一路SPI以及他们的IO。

网友G:
楼主的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H: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原因找到了吗?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我试了代码,是可以修改和重新生成的,但是我自己的工程就不行。

楼主:
我已经放弃这个问题的研究,不用mcc生成spi的代码了,直接手动编辑和修改初始化函数继续下去了。

网友I:
不知道哪里可以看mcc 生成时候的log

楼主:
至少在output里面是 没有特别明显的出错提示。

网友J:
可能是两个型号对应的寄存器配置有区别

楼主:
pic16F18877和pic16LF18877MSSP方面的寄存器有区别?你是说真的么

网友K:
测试了一下MCC配置,用LF18877确实有问题,而F18877没有问题。

网友L:
建议楼主用F版本的配置,调试的时候记得不要把电压设得太高即可,F和LF其实没差异,就是内部多个LDO而已,不影响软件的

网友J:
MCC在不断改进中,bug不断被修复,其本身确实是个好东西,需要多给它点耐心

网友K:
摸索成功后就提高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们试试看就知道了,新建工程,选好cpu,其他什么都不加,只加上mssp1,和 2,点generate,貌似不行。。。 ...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貌似不行这个说法有点费解。
照你说的步骤,新建PIC16LF18877项目,添加MSSP1和MSSP2,点generate生成代码没有问题。你方便的话就升级一下软件版本。

网友N:
官方应该有使用这个外设的例程吧

网友O:
有报错信息吗

网友P:
可以自己自动生成吗

网友Q:
这二者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R:
找到是哪里的问题了吗

网友S:
使用不同的版本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