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调试必须要关闭看门狗吗

楼主(2022-02-20):
keil5.11+stlinkv2调试出现问题,仿真时在串口接收设置断点,接收数据进入之后程序一直重启。似乎是看门狗在断点也在运行,导致重启。屏蔽看门狗,程序运行正常。。。STM32调试必须要关闭看门狗吗

网友A:
不需要 估计还是你程序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程序问题  建议楼主关闭串口接收 看看程序还会不会因为看门狗重启

楼主:
暂时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不知道为什么在调试时需要关闭看门狗计数,否则不会停止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64184.htm

网友C: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只是权宜之计

楼主:
看数据手册测试过了,该寄存器是设置debug模式断点时停止计数,Run恢复计数,正解。

网友B:
对于STM32单片机,看门狗一旦开启,除非系统重启,否则不能停止或关闭的;

网友D:
只要全速运行能满足需求就可以了。

楼主:
是你程序问题,看数据手册检查寄存器

网友B:
百分之九十九的程序问题

网友E:
不是在程序的开始就要关闭看门狗的吗

网友F:
不操作得话默认是关闭的

网友G:
什么板卡?nucleo?

网友H:
看门狗会影响调试的,建议关闭

网友I:
调试不需关闭看门狗

网友J:
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网友K:
我一般还是开着调试 这样能发现喂狗对不对

网友L:
看个人喜好吧

网友M:
没有必要关闭看门狗

网友N(2023-03-03):
不需要关闭看门狗的,因为设置断点后时钟也会停止所以不关闭看门狗也不会复位的

网友O: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分模块测试一下是那部分影响了看门狗

网友P(2024-04-05):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Q: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R: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S: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

网友T: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U: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

网友V: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W: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X: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Y: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