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才能跳出中断

楼主(2022-02-20):
求助,写了一个小程序,怎么才能跳出中断啊,求各位大佬解惑!
#include <reg52.h>
void GPIO_Init();
void P1_IODect();
void P2_IODect();
void TURN_Left();
void TURN_Right();
void TIMER_A0_1();
void TIMER_A1_1();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GPIO_Init();
    TIMER_A0_1();
    TIMER_A1_1();
    _enable_interrupts();
}
void GPIO_Init(){
P1DIR |= BIT0+BIT1;
P1OUT |= BIT1;
P1OUT &= ~BIT0;
P1SEL |= BIT6;
P1DIR |= BIT6;
P2DIR |= BIT0+BIT1;
P2OUT |= BIT1;
P2OUT &= ~BIT0;
P2SEL |= BIT2;
P2DIR |= BIT2;
P1REN |= BIT3;
P1OUT |= BIT3;
P1DIR &=~ BIT3;
P1IES |= BIT3;
P1IE |= BIT3;
P2REN |= BIT3;
P2OUT |= BIT3;
P2DIR &=~ BIT3;
P2IES |= BIT3;
P2IE |= BIT3;
}
void TIMER_A0_1(){
TA0CTL=0;     //清除以前的设置
TA0CTL |= TASSEL_1+MC_1; //使用子系统时钟,帧计数模式,不倍频
TA0CTL|=ID_0;    //使用子系统时钟,帧计数模式,不倍频
    TA0CCTL1 = OUTMOD_7;
TA0CCR0 = 1000;             //时钟频率为32768HZ,100HZ
TA0CCR1 = 400;             //占空比CCR1/CCR0=1/3
TA0CTL |= TACLR;
}
void TIMER_A1_1(){
TA1CTL=0;     //清除以前的设置
TA1CTL |= TASSEL_1+MC_1; //使用子系统时钟,帧计数模式,不倍频
TA1CTL|=ID_0;    //使用子系统时钟,帧计数模式,不倍频
TA1CCTL1 = OUTMOD_7;
TA1CCR0 = 1000;             //时钟频率为32768HZ,100HZ
TA1CCR1 = 400;             //占空比CCR1/CCR0=1/3
TA1CTL |= TACLR;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P1_IODect();
    P1IFG=0;
}
void P1_IODect()
{
unsigned int Push_Key=0;
Push_Key=P1IFG&(~P1DIR);
if((P1IN&Push_Key)==0)
   {
  switch(Push_Key){
  case BIT3:
   TURN_Right();
   P1IN ^= BIT3;
   break;
  default:       break;
  }
   }
}
#pragma vector = 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_ISR(void)
{
P2_IODect();
    P2IFG=0;
}
void P2_IODect()
{
unsigned int Push_Key=0;
Push_Key=P2IFG&(~P2DIR);
if((P2IN&Push_Key)==0)
   {
  switch(Push_Key){
  case BIT3:  TURN_Left();
                 P2IN ^=BIT3;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TURN_Left(){
unsigned int MILL1=400;
unsigned int MILL2=400;
while((P2IN&0x04)==0){
  MILL1=MILL1+40;
  MILL2=MILL2-40;
  TA0CCR1=MILL1;
        TA1CCR1=MILL2;
}
}
void TURN_Right(){
unsigned int MILL1=400;
unsigned int MILL2=400;
    MILL1=MILL1-40;
    MILL2=MILL2+40;
    while((P1IN&0x04)==0){
        MILL1=MILL1-40;
        MILL2=MILL2+40;
        TA0CCR1=MILL1;
        TA1CCR1=MILL2;
     }
}

网友A:
你这是 MCU51 内核的吧!

网友B:
中断里用了太多的while,那么只要条件符合,肯定就跳不出来了

网友C:
当while的条件不符合的时候,也应该能跳出来才对。

网友D:
中断所起的作用没有说明...

网友E: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P1_IODect();
    P1IFG=0;
}

__interrupt void PORT2_ISR(void)
{
P2_IODect();
    P2IFG=0;
}

网友C:
没有对对应中断标志位清零,要找到这两个中断源的控制寄存器,然后找到对应位,对其置1·即可跳出中断了

网友C:
找到对应中断标志位,清除。。

网友D:
P1_IODect();

P1IFG=0这样不行么?

网友F:
进入后先关闭中断,然后清理标志位,处理任务,处理完重启中断,退出。

网友G:
清除中断标志位,运行完中断处理程序之后自然就出来了啊

网友H:
我没明白 难道楼主在跑程序的时候 一直在中断里边出不来吗?

网友I:
最好别用while 很容易掉进去

网友J:
需要清除中断标志位的哦

网友K:
如果用while语句的话 就要确保能跳出这种状态 否则是出不来中断的

网友L:
中断标志位是自动清除的吧

网友A:
难道楼主一直在中断里边出不来吗

网友M(2023-03-03):
一般都不在中断里面跳到主程序都是在中断里面赋个状态,然后在主程序判断状态执行相应动作

网友N:
是一直在中断里跳不出来吗

网友O:
while的退出条件满足不了吧

网友P(2024-02-19):
标志位没清除吧

网友Q:
中断里面的函数不执行就跳出来了啊

网友R(2024-06-16):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S: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T: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U: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V: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W: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X: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Y: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Z: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AA: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