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DC 的采样时间设置

楼主(2022-02-20):
AD, ADC, dc
看手册上ADC是可以设置采样时间的。这不是越快越好吗,为啥还可以设置大小。

网友A:
这种问题 最好自己先做些基本调试实践,对ADC有个基本的整体了解后,这些问题往往会就有答案了。

网友B:
你买个车可以跑150迈,难道时刻都跑这么高? 显然要结合具体的场合。

网友C:
具体到这里,采样时间越快,往往意味着越高的外设时钟及系统时钟,很多时候我们还有考虑功耗、干扰等等。

网友D:
前辈说的是,我就是先拿这个调着测了一下电压,没有考虑到实际使用中的信号采集和分析的数据量,以及相应的功耗。

楼主:
我明天去单位试一下,多谢各位大侠了哈

网友E:
采样时间快慢,对外部输入阻抗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具体可以看datasheet,外部输入阻抗比较大时,采样时间也要设置的大一些才能保证采样值准确

网友F(2023-03-03):
短了的话速度快但是不适用于高阻抗输入信号的采集。长了的话适用与阻抗高的输入信号精度更好些。具体的stm32文档里有讲

网友G:
采集时间越快意味着功耗越高

网友H:
速度越快越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I(2024-06-16):
减小检测部分与电压误差或电流放大器敏感的输入端之间的连接而引入的噪声

网友J: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K: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

网友L:
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

网友M:
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

网友N: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O: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P: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Q: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