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ICF文件把中断向量表放在任何位置

楼主(2022-02-20):
STM32复位后,其PC指针应该是个定值,然而我们却可以用ICF文件把中断向量表放在任何位置。

楼主:
比如若设定位flash启动,我们可以把向量表放在0x08000000处,也可以放在0x8000800处,还可以放在flash的任何位置上。那么问题来了,复位后程序还没运行,其PC指针是怎么自动指到向量表的?

楼主: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汇编语句是将指针指过去的

网友A:
有默认的位置的

网友B:
最后是什么结论呀

网友C(2023-03-03):
如果是stm32的话,那么根据boot0和boot1引脚电平不同,会把0x0000 0000地址映射到0x0800 0000或0x1FFF F000,并不存在中断向量表重新映射的问题。重新映射并不是你所说的从0x0000 0000映射到0x0800 0000。

网友D(2024-01-11):
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E(2024-04-05):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F: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G: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H: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I: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J: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K: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L: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M: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N: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