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发上来的数据怎么从上位机怎么获取呢?

楼主(2022-02-20):
利用STM32给PC发数据,
利用抓包软件已经可以看见我想要发的数据了,
那上位机怎么获取STM32发上来的数据呢?

楼主:
上下位机通信我一点也不懂,我查了下RS232与上位机通信的一些资料,说是用MCGS控件...

网友A:
你是什么协议通信?如果是串口两边一致格式就行了

网友B:
那网口的上位机也是通过MCGS吗,还是其他的?

网友C:
俺用的是labview貌似很好用,你可以用用学一个星期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D:
我也是采集数据放到RAM里面,然后通过串口给PC。。

网友E:
stm32和pc是串口通讯么?网络也可以,只是上位机编程问题

网友F:
网络也很好做的,TCP/IP或者UDP,上位机我习惯用C#,很容易实现server

楼主:
上下位机没有经验,连232和上位机也没有。。
是网络,不知道上位机用到什么....求指点~

网友G:
只要下位机都是TCP的话,那么上位机的server程序都一样吗?

楼主:
TCP协议的上位机程序都一样的吗?

网友H:
可以是串口或USB

可以试试delphi,很容易上手

网友I:
在电脑上用socket编程,实现你所谓的TCP通讯,各种语言都可以实现。mfc,vb,c........
祝楼主成功

网友J:
你要会网络编程了。也可以通过IP通信,比如机智云那种。

网友K:
应该有自己的协议,网口稍微复杂一些,把底层驱动做好了就方便了,按照自己的协议与上位机进行通讯

网友L:
可以用串口监控工具啊

网友M:
2台PC之间的通信  和   一台PC跟一个STM32之间的通信应该不同.....猜的

网友N:
下位机里面的UIP也是TCP,那PC上位机程序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

楼主:
其实我是想自己试试的,没想到前些天能通的下位机程序被我修改的又不通了...大家不要像我这样~!!一定要养成备份的好习惯

网友O:
你好,我用的是STM32F417+DP8384 ,你能写个例程给我参考下嘛?进行网口通信

网友P:
你好,大侠,现在正在做stm32和上位机通信,用的usb通信,请指导下,只用mfc可以实现吗?现在用的枚举方式

网友Q:
是否有学习资料,我现在正在学这个,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C:
没有。。21ic上有一个pdf的可自行查找一下。。

网友R:
最重要的,是楼主没说用的什么协议呢,如果是串口的话,串口软件最多了。

网友S:
很多语言都可以实现

网友R:
读取通信端口数据即可

网友R:
楼主,上位机程序写的怎么样了,发给我看看。

网友L:
问题是你想通过什么方式给上位机啊 是以太网还是串口还是别的方式啊

网友T:
做一个socket监听接收测程序就行

网友U:
串口也可以  socket也可以 看你下位机用哪种形式发

网友V:
网上现成的socket程序一抓一大把 都可以的

网友Q:
自己写一个小软件就行啊

网友B:
好像有现成的软件

网友W:
什么意思,STM32的数据是通过什么接口传到PC的?

网友X(2023-03-03):
STM32可以通过串口与上位机通信,制定一个通信协议进行数据传输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Y:
用串口监视工具试试

网友Z:
采集数据放到RAM里面,然后通过串口给PC

网友AA(2024-06-16):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AB: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AC: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AD: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AE: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

网友AF: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AG: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AH: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AI: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AJ: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