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ET6替换STM32F103RET6的CAN通讯问题。

楼主(2022-02-21):
用GD32F103RET6替换STM32F103RET6,其他程序测试都没有问题,但是CAN通讯不正常,使用STM32同样的配置,之前通讯一切正常,换GD后CAN不能正常通讯,99%的时间接收不到数据,单偶然能接收到几次数据。不知什么原因?是CAN不能完全兼容STM32?

网友A:
GD32接收 缓存会 自动释放,如果手动 多 调用一次 清缓存 的动作 会导致 CAN 接收 丢包
也就是 软件 中 无需 主动 调用 CAN_FIFORelease 函数 CAN FIFO 会被自动 释放 。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32接收 缓存会 自动释放,如果手动 多 调用一次 清缓存 的动作 会导致 CAN 接收 丢包
也就是 软件 中 无 ...

程序中没有调用CAN_FIFORelease函数,使用的是STM32的V3.0的库,连续发送几十次会接收到一次,发送数据一次都不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中没有调用CAN_FIFORelease函数,使用的是STM32的V3.0的库,连续发送几十次会接收到一次,发送数据一 ...

你们公司是从代理商还是原厂拿的货?这两个渠道都有技术支持,赶时间的话就找他们。

网友B:
GD使用ST的库?

楼主:
是替换芯片,所以用原来的ST库,其他功能都正常.can通讯还是不行,发送不了,接收偶尔能收到。测试GD的例子也通讯不了。端口用的是PA11,PA12.

楼主:
问题解决,竟然是买到了假的CAN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竟然是买到了假的CAN芯片。

这个还能有假吗 什么芯片啊

网友C:
楼主的硬件不需要修改吗

网友D:
原来的st的调试通过了吗

网友E:
肯定不能兼容啊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二手芯片啊

网友G:
购买渠道正规吗

网友H:
程序不能兼容的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