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STM32F030启用内部晶振

楼主(2022-02-21):
在文件 system_stm32f0xx.c 里的函数
static void SetSysClock(void)

{

if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存在外部时钟
{
}
else
{
// 这里添加配置48M代码
}
}

楼主:
完整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SetSysClock(void)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EStatus = 0;

  /* SYSCLK, HCLK, PCLK configuration ----------------------------------------*/
  /* Enable HSE */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 ((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if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存在外部时钟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and set Flash Latency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FLASH_ACR_LATENCY;

    /* HCLK = SYS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PCLK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_DIV1;

    /* PLL configuration = HSE * 6 = 48 MHz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 ~(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PREDIV1 | RCC_CFGR_PLLXTPRE_PREDIV1 | RCC_CFGR_PLLMULL6);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 ((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 ~(RCC_CFGR_SW));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PLL;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RCC_CFGR_SWS_PLL)
    {
    }
  }
  else
  {
    // HSI 内部时钟做为PLL时钟源并配置PLL 48M做为系统时钟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and set Flash Latency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FLASH_ACR_LATENCY;

    /* HCLK = SYS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PCLK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_DIV1;

    // PLL configuration = (HSI/2) * 12 = 48 MHz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PLLMul_12); // 8M/2 * 12 = 48M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 ((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PLL 做系统时钟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RCC_CFGR_SWS_PLL)
    {
    }
  }
}

网友A:
这个方式不错,很方便,

网友B:
同时开启内部晶振和外部晶振,在外部失效可自动启用内部时钟,很完善的方法,值得肯定

楼主(2022-04-20):
引用 网友C:
谢谢 楼主,这个芯片 内部 8MHz  外面 也 8MHz 【便于 切换】

内外相同也不是便于切换,时钟还是要自己处理,如果不处理,外部倍频,内部不倍频,使用内部就一直是8M

网友D:
实用经验,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E:
F0开启内部晶振比较好,毕竟低成本,如果用晶振的话 就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