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的F103的硬件IIC好用不?

楼主(2022-02-21):
有没有哪个大哥用过灵动的硬件IIC,会不会有BUG,之前用ST的经常会卡死。

网友A:
没用过,不乱说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个系列的iic

网友C:
没听过啊 可以自己实测一下

网友D:
自己做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st的确实有这个问题

网友F:
可以直接用IO口进行模拟

网友G:
应该好用吧,你试试呗

网友H:
反正之前ST的有BUG,我就一直不用I2C硬件模式了

网友I:
其实软件I2C也很香啊,你就用呗

网友J:
属实,之前说ST的总卡死,也不知道是库的原因还是硬件的原因

网友K:
灵动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网友L:
你试试吧,我觉得灵动应该能做优化的

网友M:
灵动的I2C好像没听说有这种毛病

网友N:
没咋搞灵动的芯片,不过能用软件I2C就别用硬件I2C了呗

网友O:
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没听说用I2C有问题的

网友P:
这个,建议还是用软件的I2C吧,能好很多

网友Q:
引用 网友F:
可以直接用IO口进行模拟

耗时!破坏实时性!

网友R:
都是用的IO模拟

网友S:
没怎么用过硬件I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