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OBD诊断仪

楼主(2022-02-21):
OBD(车载自动诊断系统,全称:On-Board Diagnostics)是一种监控车辆运行状态及时反馈异常的系统,主要监控汽车的发动机状态和尾气状况。
基于灵动 MM32F0130 微控制器的 OBD 诊断仪系统参考方案,以 MM32F0133C6P 为主控:
- 本机通过片上的 CAN 通信引擎,及移植在 MM32F0130 微控制器平台上的 J1850 协议,引出 OBD-II 接口接入到车载系统
- OBD-II 接口还将从车载系统中捕获电源管理命令,从而调整本机的功耗情况
- 本机通过 GPIO 同按键相连,获取用户输入动作
- 本机通过 SPI 接口同 LCD 模块通信,实时显示系统健康情况的读数

楼主:
MM32 MCU 型号:
MM32F0133C6P
MCU 规格:
- Arm Cortex-M0 内核,最高工作频率 72MHz;
- 64KB Flash,16KB RAM;
- 内置高速存储器,丰富的增强型 I/O 端口和外设连接到外部总线;
- 包含 1 个 12 位的 ADC、2 个比较器、1 个 16 位通用定时器、1 个 32 位通用定时器、3 个 16 位 基本定时器、1 个 16 位高级定时器;
- 包含标准的通信接口:1 个 I2C 接口、2 个 SPI 接口、1 个 USB 接口、1 个 CAN 接口和 2 个 UART 接口;
- 工作电压: 2.0V - 5.5V;
- 工作温度范围(环境温度):-40℃ - 85℃ 工业型 和 -40℃ - 105℃ 扩展工业型(后缀为V);
- 提供 LQFP64、LQFP48、LQFP32 和 QFN32 共 4 种封装形式。

楼主:
方案特色:
- 启动诊断仪
- 确认诊断协议
- 键盘扫描
- 诊断服务
- 显示内容

网友A:
现在科技真是越来越发达了

网友B:
都可以检测到什么指标呢

网友C:
成本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D:
现在车上用的广泛吗

网友E:
哪些品牌在用呢

网友F:
以什么形式呈现给使用者呢

网友G:
ODB就是CAN通讯

网友H:
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ODB蓝牙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