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有不需要大改的MCU兼容ST么

楼主(2022-02-21):
请问一下,灵动的产品线中,有不需要大改而直接兼容ST的F103系列MCU么?最近用沁恒的,兼容性比较好,想知道灵动这块做的怎么样?

网友A:
具体哪个?
感觉现在国产都不怎么用大改

网友B:
现在国产很多芯片和st都差不多,用不着不改把

网友C:
楼主是指哪个型号啊

网友D:
有些型号是可以的

网友E:
很多都不需要大改

网友F:
型号差不多的都兼容吧

网友G:
楼主想要替代哪个芯片呢

网友H:
MM32F103C8T6就可以替代

网友I:
都是高仿货,哪来的大改

网友J:
应该都不需要大改

网友K:
引脚可以做到PIN TO PIN,但是软件没法做到噢。

网友L:
改动都不是太大

网友M(2022-04-14):
你指的大改是程序大改吧

网友N:
没研究过,不过我觉得灵动应该也差不多,兼容性很强

网友O:
这个,自己习惯的话,怎么操作都是可以的,改动都不是很大

网友P:
只要不是改硬件,其实写代码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Q:
灵动应该有一款,可以直接兼容ST的

网友R:
你考虑灵动也没啥用了,灵动都断货啊

网友S:
现在沁恒也缺货和涨价了吧

网友T:
不知道灵动如何,好久都不用了,灵动之前的MCU还是很强的

网友U:
现在灵动缺货,不好搞,可以考虑GD吧

网友V:
看楼主水平喽,其实M3的基本改动都不是很大

网友W:
沁恒属实很强,兼容性没的说,你看看灵动估计也有完全兼容的一款

网友X:
建议楼主还是别考虑完全兼容的,完全兼容的芯片都容易断货

网友Y:
你还是改改代码吧,不然断货了,又要重新找料了

网友Z:
灵动的兼容性也很强啊,我觉得灵动的MCU还是比较稳定了

网友AA:
大改的比较少,国产MCU都是基本小改动就能行

网友AB:
用灵动是不错的选择,但是现在供货如何就不知道了

网友AC:
灵动做兼容ST的这块还是比较不错的,库函数都比较类似

网友AD:
灵动做的还可以,如果供货要是没啥问题,你可以考虑选择一款

网友AE:
灵动应该有吧,灵动是比较早的一批做MCU的了

网友AF:
兼容性强的还得是小厂,灵动这种大厂早就有自己的风格了

网友AG:
小改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