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Linux开发流程(嵌入式)

楼主(2022-02-21):
AD, AC, QT, vi, CD

在学习嵌入式Linux的时候,那么肯定就会发现这个操作系统跟我们熟悉的windows是不一样的,所以就会不知道怎么开始去学习嵌入式,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嵌入式Linux开发流程是什么吧。

举例:现在手上有一块开发板,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进行嵌入式Linux开发呢,流程如下:

1.移植bootloader,如u-boot,vivi等。

2.裁剪Linux。

3.移植Linux。

4.制作根文件系统。

5.移植文件系统。

6.开发LCD及触摸屏驱动。

7.移植Qte。

8.移植Qtopia。

9.使用Qt Designer或者Qt Creator开发应用程序。

10.将步骤9中开发的应用程序跨平台移植到开发板中。

11.开发设备驱动,这一步也可以放到第7步中。

12.开发的应用程序的软件优化设计,以便让应用程序运行稳定,良好。

网友A(2023-11-05):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B: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C: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B: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D: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E: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

网友B: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F: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E: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B: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G:
移植boot是真的难搞啊